[其它电视] 求助 jf0101-0114高压包参数

楼主(2018-06-18):
一台电视电源坏,经过检查系高压包损坏,无该高压包,手上有只jf0101-0114高压包参数不详,想应于代换维修,求参数。

网友A:
原来高压包型号沒有,人家这么知道你手上的高压包代換。

楼主:
原高压包市面已经缺货 需定制,考虑实际情况代换为首选项,原高压包参数脚通123/4567910(1脚 行管 2脚 +B115V 3脚 视放190V 4脚 地 5脚 11V  6脚 16V 7脚  45V  8脚 ABL 9脚 灯丝 10脚 AF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高压包型号沒有,人家这么知道你手上的高压包代換。

原高压包123.4567910,该高压包123.45679仅仅少一个通脚位

网友A:
什么牌电视机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电视机型号。

长虹pf2165

网友:
核对下这个

楼主:
版主有我那个参数吗?帮忙查询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有我那个参数吗?帮忙查询一下

楼主:
谢谢版主,这个资料很好,分析1.3.2.4.5.8.9.10.均不需要改动加绕45v绕着即可,把高压适当降低,代换方案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