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冰堵还是电磁阀故障?求助。

楼主(2018-06-18):
一台东芝电脑冰箱,压机坏,换新压机,运行三小时冷藏五度,冷冻二十度零下,就不降温了,调温让冷藏最低温,有气流声,制冷高压0.45兆帕,低压负压,冷凝热,切换冷冻最低,有电磁阀切换声,高压降至0.3。散热器不热,负压更负,无气流声,是冰堵?电磁阀坏?请教各位老师,谢谢了!

楼主:
现在是冷冻状态,冷藏已关。

楼主:
新压机和当前表压,估计-20就完了。

楼主:
完了,负压了,不热了,呵呵。

楼主:
如是冰堵,为什么冷藏那边没事?修的少,望指导。

楼主:
师傅说的是什么意思?是指这台冰箱还有别的毛病吗?

楼主:
现在剪断2根毛细管都没有气出来,电磁阀一头有气。

楼主:
剪断毛细管,无气出,是冰堵还是脏堵呀?

网友:
电磁阀有问题

网友:
看到电磁阀冰箱头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