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海信电视中间有一条十几公分的竖带图像正常,其余蒙着一层白雾

楼主(2018-06-18):
不知道什么不是逻辑板的问题,没有现成的逻辑板没法替换。请大神出来鉴定一下。

网友:
逻辑板,边板。自己看下,一边一边的断开试下

网友:
软排线吧......

网友:
TAB坏了,没有压屏设备修不了。

网友:
逻辑板到屏,没有别的了

网友:
TAB坏了,你先把一边的屏线去掉看下,确定哪边出问题了,之后再看下TAB的顔色,还有温度,会有惊喜。

网友:
呵呵!检测数据都没有,猜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