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电怎么测

楼主(2018-06-18):
维修一台燃气灶,电磁阀被火烧坏了,更换一个新电碰阀,只接线未固定,接线试线接对了没,不知道3V电压怎么测量都没有,电磁阀也不吸合,请问师傅们,我接上线,然后开机,能听到哒哒点火声,没看到电阀吸合,3V电压这个时候有没有供电给电碰阀,电磁阀没固定,也没接煤气,想着先把电磁阀线接对,再按装固定接煤气,怎么都不行,

网友:
电磁阀有三根线1,公共,2,启动(阻值小,电流大),3,维持(阻值大,电流小.
总成出来的三根线先区分开公共,通常是负电位的,表接公共测另一根,按点火不放,长有3V电压的是维持线,电压指向3V又回落的是启动线!
另楼主拿出电磁阀外试时,得用手按进阀芯一半,通电才能吸住.自由状态下是吸不进去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补充点,有根线串有ntc,火烧采通

网友:
沙发说的很对

网友:
沙发的科普很得力

网友:
沙发解析的到位

网友:
学习了,很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