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初次换55寸长虹液晶背光灯条

楼主(2018-06-19):
修一台长虹UD55D7200I,背光灯坏。网购一套6条11灯条,由于之前无配件,加之拆屏风险大,没拆开测量灯条长度。购回后才发觉比原机短10Cm,虽然都是11灯,但灯距比原来小。由于是第一次换灯条,问一下论谈的朋友,如果兼顾左右居中,最边上的灯离左右各14cm,装上屏后,两边亮度会不会明显偏暗?且灯对不到最底层反光白纸的孔,可以直接贴在底层白纸上吗?这样会不会影响灯散热或烤黄底层反光纸?还是另开孔?

楼主:
拍了几张图片,看能不能上传

网友A:
不易贴在反光纸上,散热不良。

网友:
可以把灯条剪开,剪成单个的灯珠,再用跳线连接。

网友:
在直播中经常看到有大师把灯条粘在反光纸上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易贴在反光纸上,散热不良。

几乎所有通用灯条都是贴在反光膜上的,至今未见散热不良,君不见,这种背置式灯条之灯珠间距那么大,而且号称铜基板,实践证明,背置式灯条通电一小时,再摸灯条基板未见如侧置条那么高的温度

网友:
当然如果灯珠间距与原装相同,那更好了,直接装在原来的位置,关键是装好灯条最好是技改一下,以延长使用灯条寿命。

网友:
不建议那棵灯珠坏了剪了换一颗,这样的维修方法让我返修很多,当然也有不少超过三个朋甚至一年多。

楼主:
买不到原装的,几乎是通用的。剪成单个用线连接,工作量大。打算直接贴在反光纸上,居中,左右留14cm,主要看左右边上亮度如何了?

网友:
上下错开的装或许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