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冰柜加多大的散热网才合适?

楼主(2018-06-19):
美的568升冰柜,高压漏。打压发现外置的方型冷凝器(风扇吹的)不漏,是箱体内冷凝管漏。后用1.3米的散热网加上去。抽空加氟,开机一天温度最低才能降到 -8度,不能停机。回气管已经冰凉,说明雪种已经加得合适。高压 才  0.5MP .应该不敢。是不是我加的散热网太多了?请大师帮忙指导,谢谢!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去掉箱体内的,然后对接冷凝器就可以了。

网友:
箱体内就是一圈门封管,大概也就2—3米长一根管吧吧

楼主:
前面的照片压缩得太厉害,再发清晰点的

楼主:
这个冰柜是1.7米长,宽0.7米。门封一圈也有4.8米长。算起来应该加 5格网,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