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4a压缩机可以用600a压缩机代替吗?

楼主(2018-06-19):
一台美菱175L冰箱,134a压缩机坏,可以用600a压缩机QD75Y代替吗,制冷剂用600a。需要改动其它地方吗?

网友:
没有见过400a,见过600a

网友:
400没见过,有600和410的

楼主:
600a,谢谢大家提醒。

网友:
可以用600A的75Y压缩机代换,把系统清洗干净,无需改动其他地方。

网友:
完全可以,其他不许改动,加600a制冷剂就行了,换压缩机之前查清楚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