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水设备,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18-06-19):
2T水,入水15-18度,出水5-8度,要求30分钟内达到温度要求,请都各位老师蒸发器和压缩机都应该配多大的?蒸发器是水里盘管好,还是壳管蒸发器好?

网友A:
买现成的冷水机组就成
2顿水18度降低到5度,一小时是30Kw制冷量,半小时得60千瓦制冷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现成的冷水机组就成

客户只想做个简单点 的,冷水机组太贵了
谢谢,那用哪种蒸发器好呢,盘在水里,还是用壳管式的

网友B:
我做过几个我的是3吨死水用的5匹活塞机5个小时的样子把32度的水降到23度。,凭经验你这要求的要15匹以上的半封闭机组保险点毕竟温差有这么大时间又这么短 ,成本少的话就盘管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几个我的是3吨死水用的5匹活塞机5个小时的样子把32度的水降到23度。,凭经验你这要求的要15匹以上的 ...

按我说的,客户这种要求,要配多在机组,如果在水槽盘管的话,要多粗的管,盘多长呢

网友A:
一般冷水机63kw制冷量的,都是配的两台15匹的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冷水机63kw制冷量的,都是配的两台15匹的机头。

谢谢,那我按两台15P+2个15P壳管蒸发器就可以吧

网友A:
你这下来造价也不低吧,买成品也不贵吧。你冷却的水没有腐蚀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下来造价也不低吧,买成品也不贵吧。你冷却的水没有腐蚀性吧

买成品太贵了,一套15下来出厂价就要5W多,我自己配用不了那么多,水是井水没有腐蚀,食品厂冷却加工后的食品用的水

网友:
你可以咨询冷水机厂家呗,按你的要求,看他们给配多大的机机组不就知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