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九阳电磁炉开机正常煮功率调到最小再调大显示E0

楼主(2018-06-19):
九阳电磁炉开机正常煮,功率调最小,再调大,正常显示20秒没煮就显示e0了,电阻.电压.检查过没有异常

网友:
电阻.电压.检查过没有异常

如果电阻,电压正常,为什么还会显示e0,机器肯定有零件不好,只不过还找不到那只零件坏。。

网友:
你有没有试过补焊一下康铜丝,好多人当他是一根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