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如何把电磁炉的线盘接头焊好?

楼主(2018-06-19):
今有一台美的电磁炉的线盘接头烧糊,接头已不能再用,把烧糊的部分剪掉,但是线盘是漆包线,如何把接头焊好?大家有没有简单有效的方法?

网友:
铝线的別做无用功(我吃个亏了),搞好也用不久!还是到废品站淘一个吧!

楼主:
哎,我已经把接头剪了,焊不上咋办啊?

楼主:
这个炉子是超薄的那种

网友:
焊不上就是铝线,

网友:
用多股铜丝接铝线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我已经把接头剪了,焊不上咋办啊?

把铝线刮皮铜线缠紧镀锡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我已经把接头剪了,焊不上咋办啊?

都告诉你了,还干那蠢事!百来根铝线刮干净,另用铜管做端头,锤紧,你以为就好啦!通电是可以用的!你加热完一锅水,摸摸你做的端头与原来的那个热度对比,你做的热度高多了,下面的锡也有点化,是不!
我为这事上淘宝淘来专业去漆水。在网上找到一家用普通铬铁焊接的低温锡铝焊丝,但厂家不另卖!最少包装规格是5公斤!你量大去找吧!
还是到废品站淘实际些!

网友:
有一种铜铝结合线鼻子,铝线压接,螺丝固定铜的一端

网友:
楼上的方法可行。有不少电磁炉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