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铝管能不能做喇叭口

楼主(2018-06-19):
接头处漏了,能不能剪掉一截,从铝管处重新做喇叭口,接上空调外机?

网友:
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
可以,能暂时用。能用多久不清楚,别扩太大。

网友:
铝管也能打喇叭的,还很容易!不过很容易会漏!两种不同的金属压接在一齐,表面还有水份存在,内壁有高速的气流磨擦。一个原电池制作完成,等着物理与化学的进程吧!

网友:
可以,我有做个,一年啦还在用,用漏

网友:
可以,能暂时用。能用多久不清楚

网友:
可以,咱经常做,。。。。。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指教,2手空调,只要保修3个月,这下我就放心了,给换铜管我舍不得,

网友:
塔吊上面?换成铜管成本很高吗?爬一次的人工都是在这里了……

网友:
不需要做喇叭口

尖嘴钳涨铝管 ,把铜管插进去 ,插得深一点 ,焊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