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家有三星42寸等离子电视,开机出现花屏(红点绿点蓝点)。

楼主(2018-06-19):
家有三星42寸等离子电视,开机出现花屏(红点绿点蓝点),声音正常;过5-10分钟,图像显示与声音又都正常!请问是什么问题呢?每次看电视都要等5--10分钟才能看,好烦啊!

楼主:
大神们,请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们,请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附近找师傅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近找师傅修

找了,说是屏的问题,如是屏的问题,为什么等5-10分钟,显示又正常呢?如换屏,意义就不大了!

网友B:
屏是肯定不坏的,这些人不会修就说屏坏,这种机会修的沒几个,你就别为难他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是肯定不坏的,这些人不会修就说屏坏,这种机会修的沒几个,你就别为难他们了

您知道是哪出问题没?

楼主:
开机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了,说是屏的问题,如是屏的问题,为什么等5-10分钟,显示又正常呢?如换屏,意义就不大了!

换一家维修师傅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一家维修师傅试试。

不用换,多出几张红票就行

网友D:
我家以前也有三星42寸等离子电视,和你的故障一样,上网问说是要换板,因电视过时了,我就没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以前也有三星42寸等离子电视,和你的故障一样,上网问说是要换板,因电视过时了,我就没修。

嗯,慢慢等,就是得提前5-10分钟开电视机,玩电视太便宜了,换意义不大!

网友E:
告诉你哪里坏了你也不懂,附近再找个师傅看看吧。

网友:
建议找师傅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告诉你哪里坏了你也不懂,附近再找个师傅看看吧。

大概说下,大神!

网友:
y板,以及电源板都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