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我的优派vx2235是哪里故障,太奇怪了

楼主(2018-06-20):
      显示器突然如此了,插电就这样,也不节能待机,无信号线,一直开机。成棋盘格状,请师傅们赐教,谢谢。

网友:
应该是数据吧。。。。

网友:
程序员很会玩

楼主:
谢谢各位的赐教。

网友:
刷机,复位都试试

网友:
有程序刷程序,无程序,换主板解决

网友:
被外星人入侵了,快扔了有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