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求助一下 这个大冰柜 606L

楼主(2018-06-20):
   这个大冰柜  606L  盘管需要多少管、毛细管外径1.8或者2.0 内经都是1毫米 需要多少长度?

            原机压缩机坏R134a。配R600a    QD142Y    QD153Y  行不行

网友:
这工程够大的。

网友A:
8MM铜管40米左右,压缩机还要用134的,600a的不行。

网友:
大冰柜不适合用600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8MM铜管40米左右,压缩机还要用134的,600a的不行。

版主您好!

        134压缩机什么型号合适,或者其它型号代换。请指教一下型号,注明型号方便查找压缩机。网上查了这个旧机制冷量330瓦。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您好!

        134压缩机什么型号合适,或者其它型号代换。请指教一下型号,注明型号方便查找 ...

制冷量相近的都可以啊,我说什么型号能代换没用,关键是你能搞到什么型号?是换新还是找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冷量相近的都可以啊,我说什么型号能代换没用,关键是你能搞到什么型号?是换新还是找旧的?

新的压缩机需要那种型号。。旧机找不到怎么大。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的压缩机需要那种型号。。旧机找不到怎么大。谢谢!

买新的嘛,买原型号的不就得了,淘宝多的是。

网友:
有耶。E1130CZA可以GFM12AA/AL120(均R134a,制冷量330W)或ANA120(制冷量340W)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