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更换老款电视机高压包时高压帽口如何处理

楼主(2018-06-21):
更换高压包时高压帽口有一圈黑色,如何处理才可以装新高压帽?用什么胶可以粘高压帽?

网友:
不知道你是否修过电视机?是第一次吗?

网友:
我是都是拿AB胶粘的  在边上加点洗衣粉  牢固点

网友:
那一圈如果是胶的话刮干净,涂704硅橡胶再装高压帽

网友:
坏个高压包,发三个帖子,问这类问题,充分暴露了你没修过电视。。

网友:
中级技师还修CRT别玩了,没出息啊 用酒精擦干净,包括那个小坑里面,外面擦到,高压帽能盖到的地方稍微多一点点就可以了,用吹风机吹干后,小坑里填满高压硅脂(俗称灭弧灵),然后外面均匀的抹上一层,一直到高压帽能盖到的地方,再扣上高压帽就可以了小心高压哟

网友:
同意六楼,你说的很幽默哦

网友:
新手,决对是新手,嘎嘎新。

网友:
按照六楼的方法,小心高压

网友:
注意安全,用户别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