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全自动洗衣机电磁水阀坏

楼主(2018-06-21):
一个翻修的全自动洗衣机,电磁水阀坏了,更换后通电一直上水,当水到一定位置时能洗,但是还是一直上水。这种情况是电路板的问题吗?

网友:
买块万用表量一量不就清楚了

网友:
修好了回复下

网友:
这个故障应该不难解决,按常规来,就能搞好的。

网友:
在换一个

网友:
水閥有送电,电腦板坯,否則水閥坯。

网友:
新的进水阀或电脑板

楼主:
先给各位师傅道个歉,不好意思啊,这段时间没有上论坛了,刚又找了一下资料发现如果水位传感器故障或者漏气的话也会引起这种问题,我回头试一下,因为那个洗衣机就在一边扔着这段时间也没再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