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tp.vst59.pb819

楼主(2018-06-21):
这个板坏了不开机,无显示,找到图纸怎么全部都没有标电阻值的,各位师傅这个能修吗

网友:
这个,你只有问下大师有没图纸分享你一份了。。。或者某宝忽悠卖家拍几张这个板的照片你看下

网友A:
板上电阻不是都标有阻值的吗?

网友:
6脚芯片,一脚地,2脚接光耦,3脚100K电阻到地,4脚FB接1K电阻到开关管S极,5脚供电接1M电阻到300V,6脚输出接48-68欧姆电阻到开关管G极,a2的贴片三极管用8050代换,开关管G和S极间小电阻为10K。开关管S级到地的电阻为0.2到0.3欧姆。找块同样是6脚芯片的板看一下,都差不多的。

网友:
6脚芯片就用OB2263代换。我是这样弄的,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通用的杂牌板,三洋.熊猫.TCL等机型都有采用。

楼主:
图纸到是有就是没有标只是和板上标一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上电阻不是都标有阻值的吗?

板上标的是代号没有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