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苏泊尔电压力锅CYSB50FC21-100进入功能后,很快就转为保压

楼主(2018-06-21):
苏泊尔电压力锅,型号:cysb50fc21-100。
故障现象:进入功能后,继电器吸合,接通加热线盘的通路,加热;很快的,继电器断开,不再加热,LED显示时间。
该压力锅情况:显示板为CYSB50FC21-DL02,无压力开关。
初步判断故障点在显示板上,但不知道究竟问题出在哪里,请朋友指点。

网友:
换其他功能试试,根据你的描述,应该是或者中间那个100K温控换一下试试

楼主:
谢谢上面朋友的回答。外围电路已全部检查完,排除掉了外围电路故障的可能。显示板(电脑板)的压力检查的原理不知道是什么,所以无法下手。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只加热一小会,水都没开,未到规定时间,就提前进入倒计时保压程序?          水开了吗?开了多长时间?可以放点米,当正常做饭一样,用一次,,,,我每次修理高压锅,电饭煲,哪怕是接根线,都必须做2次以上,来确保没问题

网友:
简单点换板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只加热一小会,水都没开,未到规定时间,就提前进入倒计时保压程序?          水开了吗 ...

是的,加热时间很短。不足1分种,就转为保压了。开始倒计时。这款电压力锅没有机械压力开关。外部检测为:一个合锅盖的开关,一个锅盖热敏电阻100K,一个锅底热敏电阻100K。电压5V、12V稳定,继电器的驱动三极管驱动电压正常。

网友:
一般是上面的测温头的事,换一个试试

楼主:
谢谢上面朋友的热心回答。用买回的新板换上,一样的问题。才知道原来判断错误。今天测量锅盖内的感温电阻才1.6K。搞什么鬼。
问题又出来了,上盖怎么打开,又不会了。

网友:
一般都是上盖里面的热敏电阻锈蚀掉了,换一只然后把锈清理干净,装上热敏电阻焊好,最后用704密封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压力开关的都不能叫电压力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