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空调维修一例

楼主(2018-06-22):
三相三匹松下单冷空调,开机外机不工作,内机送风正常,拆内机主板有220v电压输出,判断外机主板坏,配件店和某宝上都没有卖的,直接去主板,直接用交流接触器控制压缩机和风机,加个缺相保护。工作正常!

网友:
外机板子 主要是功能是 相序,和过流检测 。

网友:
对。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
其实空调主板主要单片机不坏都很好修,不过就是修板没有换板赚钱是真的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过程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
你这外机主板就一点保护电路吧,能坏到哪里?
去掉主板,无非就是去掉保护电路,决不可取。

网友:
原来的故障问题不会太大,保护电路也许很小的事,丢掉原装的,整机性能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