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利足浴盆能启动,屏显示,振动,指示灯亮,不加热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6-22):
能启动,屏显示,振动,指示灯亮,不加热。
   加热管上电路是串联的,我用万用表,一表笔测发热管上的插线处,另一表笔接电源线的。测试结果是225伏。不知这个电压对与否。另外测发热管上几个卡篐上的总电阻是65欧,发热管上接线插头也管外壁的电阻是95欧,不知这个电阻是大是小,还是正常,还是非正常。名牌也内部结构图片如下,请指点。

网友:
秀桌面的快播嗎
225V有什麼問題嗎

网友:
快播不是死了吗

网友:
这个帖子的人重点是快播,圈起来,要考

网友:
为什么不两表笔分别测发热管上的插线处?

楼主:
祥利牌足浴盆能启动,屏显示,振动,指示灯亮,不加热是何原因续

能启动,屏显示,振动,指示灯亮,不加热。
   加热管上电路是串联的,我用万用表,(昨天是一表笔测发热管上的插线处,另一表笔接电源线的。测试结果是225伏。不知这个电压对与否,方法是不是有误。)今天我是用表笔测分别发热管上插头,结果无电压,如图所示,不知这样的测量部位正确与否,这个无电压的测量结果说明哪个地方有故障?另外测发热管上几个卡篐上的总电阻是65欧,按照公式计算,其电阻就为=U/I=(U/P)/U=U×U/P=57欧。有点差别但不至于不加热啊。发热管上接线插头与发热管外壁的电阻是95欧,不知这个电阻是大是小,还是正常,还是非正常。请指点。

网友A:
根据实物,看发热管的供电方式,看电压有没有供到发热管上

网友:
看串联电路上那个元件没导通,有表可以看电压加在哪个元件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实物,看发热管的供电方式,看电压有没有供到发热管上

谢谢你这么快就见到了我发的信息了,非常感谢你这样的炽友。不知我这样测量的部位对与否,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