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打印机开机不动

楼主(2018-06-22):
激光打印机能开机,指示灯能亮,就听到“哒”的一声就没反应了。请问大神们这是什么问题?感谢

网友A:
  楼主幽默啊,(就听到“哒”的一声就不懂了。) 我也不懂啦,瞎说吧!可能是电路故障,也可能是机械故障,具体的还要看你能不能进一步把问题描述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幽默啊,(就听到“哒”的一声就不懂了。) 我也不懂啦,瞎说吧!可能是电路故障,也可能是机械故障 ...

不好意思打错字!打印机一开机,哒的一声之后就没反应,电机也不转。电源指示灯还是亮着的
佳能LBP3050

网友:
慢慢检查,电源板,接口板

网友:
慢慢检查吧,电源部分,机戒部分。是保护了还是电源故障。看看各种传感器。

楼主:
好的,多指教。

网友:
彩色激光机,开机断电。查下输出电路

网友:
碰到过一次,是传动轮坏和有异物,机器无法自检。

网友:
怎么样了,修好了分享啊

楼主(2018-07-26):
还没,换了电源板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