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UX9010开机灯亮6,7秒,TEMP灯报警。

楼主(2018-06-22):
  一台三洋UX9010开机灯亮6,7秒,TEMP灯报警。灯灭然后6个风扇高速旋转,风扇检测应该没问题拔掉任何一个灯都点不亮,灯亮和灯灭连点灯板的电压
都是一样的。
   不知道是不是灯问题,求教各位师傅。

网友:
大哥维修过MP615投影仪吗,故障是所有指示灯都亮,怪事,维修之前是不通电,经过检测是电源管炸裂,未找到型号,换了一个TOP249YN的管子,和一个二极管后能有指示灯,到其他全部不工作。

网友:
半桶水建议检查温控方面

楼主:
这机子没搞过,不清楚温控在哪部分,求教没发现温控检测原件。

网友(2018-09-03):
我也想知道主板温控部位在那个位置那个芯片?

网友(2021-11-25):
顺着主板的接口找,一般感应器线都是2PIN的,进出风口,光源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