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九阳C21-SC011电磁炉不加热修理一例

楼主(2018-06-22):
客户送来一九阳C21-SC011电磁炉修理,上电,放锅,面板操作和显示都正常,有检锅声音,但大约3秒后听的嘀的一声面板显示跟着全灭了。只有电源指示灯亮,取下IGBT上的温度传感器检查,常温下有10K的电阻值,换一新的温度传感器后电磁炉正常工作。(好的温度传感器常温下大约100K左右的电阻值)。

网友:
你的成功维修让我长了知识谢谢!

网友:
温度传感器不正常应该会显示故障代码呀

网友:
九阳我发现几台功率管的温度传感器都是10K的哦。

网友:
谢谢分享实战经验。

网友:
IGBT 传感器就是10K的,应该是别的故障

网友:
有的IGBT温度传感器是10k,有的是100k。

网友(2019-05-19):
同款电磁炉,加热电流才2A左右功率调到2100W,电流也是一样偶尔又不加热,也是那个IGBT功率管下面的那个热敏电阻坏了拆下来量只有8K ,换一个100K的就正常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