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件] 空调接收头

楼主(2018-06-22):
师傅帮我看看这个接收头有没有什么可以代换的,小弟买不到,或者有没有谁修过怎么搞好的,谢谢了

网友A:
师傅,你拆除了铁壳是不行的!早期的是,接受二极管+集成做成小板外铁壳的。现在的接收头已经集成于里面了。分清三脚的作用,现在品直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师傅,你拆除了铁壳是不行的!早期的是,接受二极管+集成做成小板外铁壳的。现在的接收头已经集成于里面了 ...

要不铁盒装上用现在的可以代换啊先谢谢你先啊

网友:
废品收购站,给老板买盒中华,理直气壮地从旧电器上拆一个,估计老板不会报警,你不用去买,问题成功解决。

网友:
红外二极管加芯片。。直接现在成品代换。。图片上的丢掉即可。

网友:
哈哈哈再怎么变身换装,最后还不是三根引脚出来???

网友:
这个,随便一个代换上就是了

网友:
直接用3脚接收头代换

网友:
  市面上三腿接收头直接代换,注意极性不要搞错了。

网友:
就这三根线,不知怎么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