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各位大师们帮我看看这个电视怎么了

楼主(2018-06-22):
100金币
接修一台厦华LE-A5PA589液晶电视,有声音没图像,用手电筒照屏幕,液晶屏有画面,判定背光灯坏了。
拆下led灯条,两条灯条检查出17个灯珠不亮,淘宝找灯条原型号,只有一个人在卖拆机的,问他,结果说没货,由于灯条坏了没办法知道他的电压是多少(单灯珠测是5v,每条灯条上都有60个灯珠,),所以只好淘宝找通用的,
有一家我问他的时候,把电视的型号,配屏,灯条型号什么的都告诉他,然后他直接说有的,一样的,让我拍下,一条40元,两条加运费八十多元,
今晚灯条刚到货,我就拿来装上,一切装好后,开机,画面,背光都出来了,量了一下灯条电压,两条都是56v,看电视画面,电视还提示我网络错误重新设置,然后我就用手机万能遥控连上电视,再把电视连上网络,前后也就两分钟的功夫,
电视刚连上网络然后屏幕一黑,以为是画面转换过程卡住了,就在那里等,就这样过了一分钟,电视突然传出声音来,是之前连接上网络,电视的网络电视自动播放了,可是有声音没图像,仔细看屏幕,背光有在亮,电压仍然是56v,
原来的电视是背光不亮但有画面,现在背光弄亮了结果画面没了,有些慌,会不会是背光不匹配导致的主板坏掉,还是数据什么的出了问题,求各位师傅帮帮忙,这个电视这是怎么了???

网友:
测一下电流,会不会过保护了

楼主:
我对电视方面还算是小白,各位大师建议的时候最好能顺带说清楚怎么测,测哪里,谢谢各位了

网友:
拔过的屏线口,用刀片刮刮软排线两头触点。

网友:
有可能原来就有没图像的故障!只是你没留意!

网友:
此情况与换的灯条无关!也不存在匹配问题!最大可能:你不会关机重启换台试试呀?!万一不行,测下逻辑坂五大电压……

网友:
和灯条没有关系,先检查屏线

网友:
背光亮,说明与此故障无关,查逻辑板和屏线。

网友:
与灯条无关!

网友:
灯条亮说明背光系统是正常的,无图有声应重点排查屏线,逻辑板,主板,先测逻辑板供电正常吗?(一般为12v)。正常就查主板上各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