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室外机 发热严重

楼主(2018-06-22):
大家好,请问一下我的 定频 大一匹 K26 空调是不是安装有问题!

长虹安装师傅连接好 室内机和室外机管线,开机运行试机3-5分钟!不制冷,后来发现是R22冷媒没有开!
后来打开了阀门,空调可以正常制冷,但是室外机温度特别高!是不是混入空气了,压缩机压力过高,导致电流过大?!

用专业测量工具测量
功率997W
电流4.3A
电压238V

网友A:
特别高是多高啊,外机本来就是热风,如果气温高,吹出来的风就更热了,只要效果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别高是多高啊,外机本来就是热风,如果气温高,吹出来的风就更热了,只要效果好就行了。

但是我另外一台 也是长虹 大一匹 正常运行只有750W

网友:
4.3乘以238等于多少?

网友:
没事找亊型。

网友:
压机短路了?外机脏吗?安装环境是否合适?氟多了?堵了?……。你都不检查,测个电流就问,我们不是神,

网友:
室外机温度特别高?
你是想室外机也吹冷风吗?

网友:
大1p空调  4.3a电流 正常的。
你说压力高  到底高多少?

网友:
首先确定是不是专业安装工?还是你得罪安装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