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解题------------------

楼主(2018-06-22):
     已知:长虹1.5定频,室外28度,运行5分钟,回气管起霜,蒸发器上部分剧烈结露,下部分干燥常温,出口分支起霜。外机I额定5.6A,实测4.8A,0.35MPA,加了约300g22,I到5A,压力还是这样。二手。内机出风横好,风口16左右。屋子小,内外温差明显。外机转速风量合格,出风热,翅片有氧化物但透气。如图
     求:1,粗管起霜,到底正不正常?
        2,怀疑内机有堵的位置,对吗?
        3,是否继续充氟?

网友:
粗管结霜肯定不正常   是否继续充注 肯定是否  至于是不是内机堵等大师傅吧

网友:
蒸发器有一路堵了,干的那路!氟加多了(因为堵的原因)。
回收氟。分干蒸发平分头,加气态氟冲就明白。
回头再看清你的安装地点。工地临时板间房!不用花大力气到处找故障了,直接回收氟,拆蒸发分开两路,焊上接头,液态氟冲吧!你会看到管里有好多东西出来的。因为牠们自己装拆,也不懂保护管口,我帮地铁干过3年的维修,解决过多起异物进管堵的问题。

网友:
看到分支器结霜了 还加f 干嘛 拆开蒸发器看看背面有没有脏 没有脏建议拆分支器清洗

网友:
板登和楼上的正解

网友:
检查内机分支处,可能堵了

网友:
是内机堵等大师傅

网友:
楼上都说了。拆内机的蒸发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