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利亚纳空调感觉不够冷

楼主(2018-06-23):
铃木利亚纳空调感觉不够冷,在怠速状态下。测低压压力3公斤,高压压力14.5公斤。低压管比较冷,高压管发烫。在怠速状态空调有时候会自己断开。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低压压力高了,最好应在2公斤或以上一点,最大不得超过2.5公斤表压。
使用内循环,如果加大油门低压会急剧下降,高压会急剧上升,则说明是膨胀阀的开启度过大了,否则可能是压缩机的效率下降了。

楼主:
谢谢荣昌老师!会不会雪种过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荣昌老师!会不会雪种过多呢

如果制冷剂加注过多,视液镜里可直接看出,虽然低压压力会较高,但高压压力也会升高的。但从怠速下的高压压力看,不像是加多了制冷剂的特征。

楼主:
利亚纳没有视液镜,看不出来,如果是膨胀阀的问题是换还是可调

网友:
检查蒸发温度传感器

楼主:
请问为什么蒸发温度传感器会引起这样的故障,传感器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为什么蒸发温度传感器会引起这样的故障,传感器在哪里?

温度传感器(感应探头)在蒸发器上,它只是把感应到的温度传输给空调电路板(也称电脑板),在由电路板控制空调压缩机的停开,但它无法控制高低压压力,与高低压压力无关。

楼主:
如果是膨胀阀开大了,可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膨胀阀开大了,可调吗。

调整膨胀阀,必须要具备相当的功底。一是拆卸装配难度大;二是每次调整后需复原系统进行实际运行检验;三是返工和反复调整工程大,浪费大。所以需一次性成功,一般的技术和经验是完成不了的。
一般都是进行更换解决。

楼主:
换膨胀阀好像要拆开整个中控台,工程量不小,放掉一点雪种会有改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