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液晶彩电LK37K1维修

楼主(2018-06-24):
一.故障现象
    光栅闪烁,其它正常。
二.开盖通电查看
    背光灯在闪。
三.测量工作电压
    3V、5V、12V正常,24V只有19.7V。断开主板负载,没有变化;断开高压板负载,上升到23V。
四.故障判定
    24V带载能力低。
五.检查电源板
    有两只35V470uF105℃电解电容轻微鼓包(见图一),是24V的滤波电容,无漏液现象。

          (图一)

六.故障修复
    拆下电容测量,已无容量,换上新电容故障排除。
七.有些问题
    电解电容鼓包多有发生,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电解电容鼓包?新换上的电解电容能用多长时间?
    1.电容耐压低:对于24V来讲,35V的耐压应该不低了;
    2.环境温度高:已用105℃耐高温电解电容;
    3.机器一直通着电:LK37K1没有电源开关,插上电源插头就通上电了,不管是遥控关机,还是本机按键关机都一样,只有拔了电源插头才能断电;
    4.下图(图二):C1、C2是鼓包的电容,C3没有鼓包;

           (图二)

     5.滤波电容工作频率低:高频工作发热膨胀。
八.抛砖引玉
    为避免类似故障重复出现,是否可以采取以下几点:
    1.机器不用就拔掉电源插头,机器不会一直通电,减少发热量;
    2.电路改进,二极管整流后加一电感(见图三),对高压脉冲进行抑制,起到保护滤波电容的作用;

           (图三)

    3.采用高频滤波电容,但体积大、价值高,不知是否合适。

    以上是自己的一些粗浅想法,欢迎指正,如有更好的办法,提出来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占个沙发,楼主好技术

网友:
路过也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