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海尔变频空调外机功率模块板上的15伏电压是哪两根?

楼主(2018-06-24):
请问,这种海尔变频空调外机功率模块板上的15伏电压是哪两根?

网友:
红圈里的插线,中间是地线,剩下的两根线一根是5V,另一根是15V,板上都有标识的。

楼主:
真的是高手,学习了,还有另外三根线是什么线?怎么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是高手,学习了,还有另外三根线是什么线?怎么测量?

怎么测量都不知道,怎么说呢。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其余三根是什么作用?

网友(2019-05-22):
自己量量,循着板子查查,没这点功底怎么修

网友:
蓝色的插件是5v和15V。黑色插件的是模块和主板的通讯线。灰色2根接电抗,黑色白色接220V。蓝色橙色线接电容300V。红白黑 接压缩机。清楚了吗?

网友:
看看7楼多说对了

网友A:
5伏,15伏这两根线要在启动之前,表搭上,关机之后表笔才能拿开,不然会烧模块,好像在哪看的,请师傅门点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伏,15伏这两根线要在启动之前,表搭上,关机之后表笔才能拿开,不然会烧模块,好像在哪看的,请师傅门点 ...

没有那么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