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求助 所有接口都没信号是主板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8-06-25):
一台厦华42寸机子都正常开机关机功能选择全都正常,但是连接所有接口都没信号,2组AV2组色差2组HDMI和VGA包括usb通通没信号,是主板啥原件坏了呢

网友A:
雷击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击机吧

不知道具体原因,收购的别人的当时看液晶屏好的,开机屏幕正常2秒钟黑屏,以为是背光的原因,拆开才发现电源保险炸了铜丝连接的,电压都正常,背光板坏了直接换了LED背光正常开机就是无论那种输入都没信号。淘宝主板要100大洋想想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B:
插上AV信号,你在电视机菜单有没有调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上AV信号,你在电视机菜单有没有调正确。

所有信号都试了,2个HDMI.VGA.2AV~~~能选的都选了,全部没信号,搞这个的别怀疑选择错了,虽然我是业余的爱好没啥技术但基本的东西怎么会弄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主板

主板不好找呀,同型号的主板都是支持别的屏没有支持我这个屏的,卖家也说了不行,我想买个其他别的牌子的主板支持这个屏的思路行的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信号都试了,2个HDMI.VGA.2AV~~~能选的都选了,全部没信号,搞这个的别怀疑选择错了,虽然我是业 ...

如果在电视菜单中调整沒问题,那就換主板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具体原因,收购的别人的当时看液晶屏好的,开机屏幕正常2秒钟黑屏,以为是背光的原因,拆开才发现 ...

换主板

网友:
量下估计得换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