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变频挂机不通电

楼主(2018-06-25):
供电局送电送错了送了2跟火线进来 只要是插电的家电都烧坏了..这个空调是98年生产的 外机供电的 现在插电没反应了。拆开外机主板上的保险丝好好的、能是什么原因导致不通电呢。我看那个变压器和主板是一体的我也不会试。这个空调还能修好吗? 应该从那方便下手..主要空调效果也好也装好了不想拆装了看看能修好不

网友A:
伤脑筋啊。这种机子最好修。如果你不懂那就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伤脑筋啊。这种机子最好修。如果你不懂那就难了。

我不会修板子.

网友:
我看你是修不好

楼主:
是的我修不好,我新手今年才学的修空调,这是我自己家的空调。你就说说大概哪坏的呗 我自己捣弄捣弄

网友:
建议找师傅维修

网友:
就拿自家的空调开刀

网友:
一,自己换新的,二,找师傅,三,自己慢慢捯饬练手,四,要供电局赔偿,

网友:
根据自身情况来作决定是自己修还是花钱请师傅,还是换一台空调。

网友:
可以找他们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