赔了,大师们帮帮忙

楼主(2018-06-27):
帮忙谁知道U2那是啥烧了,要不就赔了。要了50块发个板子来修就刚够了

看看u2

看看u2

楼主:
这个破玩意,阻容降压的

ast1987 -1 哪里看出来是阻容降压?明明就是开关电源,U2.

网友:
换板你就让加钱不就是了

网友:
12V电源板改,我修了一模一样的板子!

网友:
如果量出5V短路了,也就赔了.
告诉你一声!回来板还是阻容降压的,你得看一下12V稳压二极所在的位置,不是并接滤波电容的,是做在反向整流用的,一定技改!

网友:
这个U2能看清型号吗

楼主:
我要的就是u2

网友:
  是美的的电饭煲的显示板吧?我记得美的的很多电饭煲都是电源板出来十二伏然后供显示板,显示板自己上面有个7805来输出五伏,你看看那个小的黑色的块是不是7805。

楼主:
我老婆舅舅家妹妹的公公的弟弟的,怎么收钱啊。电源让我修好了,就差这个了

楼主:
这个是九阳的40FS33,u2烧的看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