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 东芝微波炉显示H73什么原因

楼主(2018-06-27):
东芝微波炉显示H73,日本进口的110V电压,开启动键,显示H73,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电压不对,我国是交流电220v.

网友:
你既然知道它是110V电压,你给它接220V,它怎么会正常。

网友:
没烧就对了

网友(2019-01-07):
买个220V降压到110V的变压器,然后,插到110V变压器上,再试机。

网友(2020-01-17):
朋友修好了吗?我的问题也是这,不知道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