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网络对讲机户内机 如何试机 求助

楼主(2018-06-30):
一台广东泛达网络楼宇对讲机 死机 不能进系统有时还黑屏 有4针刷机接口 如何刷机 请教嵌入系统达人

楼主:
对不起 刷机 笔误写成试机 见笑

网友A:
这种杂牌机只能找售后服务。刷机包根本就找不到!
或者找一台好的机器,用编程器复制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杂牌机只能找售后服务。刷机包根本就找不到!
或者找一台好的机器,用编程器复制程序 ...

非常有道理,支持。

网友(2018-08-16):
楼主主要修对讲系统吗?

网友(2023-10-28):
美一IP网络对讲主机开机没有图像黑屏有谁修过上来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