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冰机脱冰后几分钟水泵才启动进水

楼主(2018-07-03):
请教:一制冰机脱冰后再进水迟后,每次脱冰后几分钟水泵才启动进水,第次接触制冰机,对其工作原理未明确,希前辈门指点,谢谢。

网友:
可能是检测不到脱冰完成
蒸发器下面有一块塑料挡板
挡板连着传感器或微动开关
脱下的冰落在挡板上又掉下
完成一次脱冰检测
进入下个制冰程序

网友:
脱冰后,压机一直在工作只是旁路电磁断电(处在制冷),这时水泵是不工作的,是在为蒸发器(冰格)预冷。一定时间后,才会开水泵!你机器正常得很!
在水泵没工作期间,你摸下冰格是否在冷(注意别把手粘住啦)!如有冷,则很正常。看它一二个完整程序就明白!

网友:
拆开机仓   右下角有个电路板盒子,,找到复位键   通电复位就可以了。。

楼主:
谢各位,待会去看看,机主说以前是很快的,只是近排才感觉时间久了。
现在机器已完全发生故障了,情况是这样,就以上问题一直未处理,今天情况是开机制冰几分钟停制,故障灯闪一会又自动制冰再几分钟又停故障灯闪如此重复3次报故障后整机停制,故障灯直闪。会是高压保护还是什么原因啊?第一次搞这种机器,谢谢各位。
现在是制冰几分钟停一会又自动制几分钟再制又停再制几分钟之后故障灯闪烁不工作了,间题出在那?请教朋友,谢谢。
我清洗了高压网,故障灯不闪了,但制冰未成形上边两三行基本不行,下边的冰也足四边成形中间空就进入了除霜状态,旁路电磁阀工作,请各位帮帮忙,请问各位脱 冰时旁路电磁阀工作吗?冰厚检测器是怎么工作的,谢谢大家。
脱冰结束后蒸发器预冷到水泵再供水的时间可以调节吗?现在大约分半钟左右水泵供水,最好能调到30~40秒钟左右。谢谢。

网友:
供水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朋友帮忙,现在是制冰几分钟停一会又自动制几分钟再制又停再制几分钟之后故障灯闪烁不工作了,间题出在那 ...

冰块达到一定厚度,此时冰块或者水就会触碰到冰厚检测器! 控制板感应到检测器被触碰到一定时间,就开始脱冰程序。冰厚检测器在制冰的前几分钟是不工作的,在制冰一段时间后,检测器才开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