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修过超低温冰箱的吗?有偿求指导!

楼主(2018-07-05):
我在四川,接了一台塞默的双循环超低温冰箱,再在故障表现为,二级压缩机一会启动一会停,降到负22度就不再降了,一级冷凝器温度很高,整机噪声也大,二级启动的时修,感觉相是飞机要起飞的样子,这玩意是实验室用的,该不会有那么响吧!有修过的望不吝指导!

网友:
复叠式制冷系统,是否是系统缺少了制冷剂?可以试着加注些看看。

网友:
只有螺杆机噪音大些,其它机组噪音大了都是故障,活塞式噪音大多数是缺油和机械部分故障。涡旋机噪音大多数机械故障。
至于2级制冷系统压缩机开机一会就停,如果不是设置温度到了,就要找到停机原因。
停机原因多数有:
1、低压保护停机---缺少制冷剂、过滤器堵塞、节流部分故障(膨胀阀坏,毛细管堵塞)等。
2、高压保护停机---冷凝器脏散热不好。风冷冷凝器风机是否正常。水冷冷凝器要注意水流和水过滤器等。
3、压缩机过热保护停机---缺制冷剂、压缩机缺油、压缩机过流、压缩机机械故障。
4、压缩机过流保护停机---电压是否正常、缺油或压机本身故障造成压机过流。
5、温度传感器坏造成误报停机--检查并更换。
复叠试制冷系统一级制冷系统故障或制冷不好直接影响二级制冷。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感谢二位。我再试一会机

网友A:
一级冷凝温度高,制冷温度无法下降,当然造成二级冷凝温度高噪音大温度无法下降,还是把眼光放在一级的冷凝问题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级冷凝温度高,制冷温度无法下降,当然造成二级冷凝温度高噪音大温度无法下降,还是把眼光放在一级的冷凝 ...

感谢你的回复,现在出现了第一级启动难的现象,可能管路有堵,启动时压机巨列抖动,然后大电流保护……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现在出现了第一级启动难的现象,可能管路有堵,启动时压机巨列抖动,然后大电流保护…… ...

启动会剧烈抖动那是冷凝压力过高或者过冷度过大造成的(排除电压),也就是节流过大(毛细管过长,或者膨胀阀过紧),跟管路堵应该没多大关係。

网友:
二级启动又停了,二级的可能性最大,开二级系统用氮气吹看看

网友B:
首先检查二级停机原因,是过流,高低压保护否。再分析是否因一级原因造成。一级会影响二级,二级影响一级少点,二级不制冷一级压机有可能会结薄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检查二级停机原因,是过流,高低压保护否。再分析是否因一级原因造成。一级会影响二级,二级影响一级少 ...

二极启动难的原因找到,是因为启动器烧蚀,用其他继电器修改电路后,启动已正常,现在是一级动不成功,怀疑一级糸统有堵或者压缩机不良,但昨天试机时,手摸一级高压管很烫,证明高压是上来了的,停机后再启就启不了,原因不明,望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会剧烈抖动那是冷凝压力过高或者过冷度过大造成的(排除电压),也就是节流过大(毛细管过长,或者膨胀 ...

膨胀阀我是看到了的,但那个能调整吗或者只能更换?感谢你的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膨胀阀我是看到了的,但那个能调整吗或者只能更换?感谢你的指导!

膨胀阀的开启度和过热度,厂家在出厂前都经过调定,原则上无需再进行调动,但根据系统和使用状况,稍作小幅度的微调是可以的。
膨胀阀感温包的安装位置及与回气管的角度也是很重要的。如感温管折断,感温剂泄漏,膨胀阀损坏等,必须予以更换。

网友:
还是挂表观察低压,分析压压,高压,电流。风冷还是水冷。风机转否,冷凝器脏,堵否。水流正常否。水温正常否。一级阀心如果没坏,调不调都不会影响这么大。查冷凝,似是压力高保护了

楼主:
明天买工具去,把糸统绐开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明天买工具去,把糸统绐开了,

还没修复啊。你是去赚其它钱了吧。这台机组修好收费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膨胀阀我是看到了的,但那个能调整吗或者只能更换?感谢你的指导!

可以先把膨胀阀调整螺丝调松一圈试试,看一级启动有否改善?先不必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修复啊。你是去赚其它钱了吧。这台机组修好收费还是可以的。

钱是老板的,我就得点经验。

网友D:
连开系统的工具都要新买,看样子你不是搞制冷的吧,拿客户做试验,我就服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连开系统的工具都要新买,看样子你不是搞制冷的吧,拿客户做试验,我就服你了 ...

边做边学,这不是论坛里发贴求助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