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而浦空调出现J1

楼主(2018-07-06):
惠而浦空调出现J1了,惠而浦的没有修过比较陌生,群里师傅发的故障代码说是AD OFFSET异常检出故障。哪位师傅知道是什么元件有问题

楼主:
运城向荣电子老师傅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
空调不制冷吗?正常不管他。

网友(2019-09-07):
我也遇到了,怎么解决呀,开几个小时就会显示J1

网友(2020-05-1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检查测量再分析

网友:
J1就换外机小的那块模块板,准修好

网友:
AD offset异常检出故障

网友(2021-03-17):
直流故障,模块无310直流供电找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