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压力锅难修

楼主(2018-07-06):
     半天了还没修好,爱士达的吧,煮饭功能2分钟左右跳开继电器停止加热,把热敏电阻从锅底取出来,可以正常加热很久。
      其它功能显示正常,但是不能加热,不知何故?机子很新,望高人指点!

网友:
换一个同型号的热敏电阻试试。

楼主:
热敏有100K以下到70K,加热后很快成4.几K,应该正常,只是锅匡内温度确实比较高。好像是新锅,想加个可调效准。     但是别的功能又不会加热,觉得这设计是不是有问题呢,好想拆了

网友:
3楼师傅说了你也不信,那有啥法子。我们都是有实际经验的,不是随意胡说的

网友:
跳开就不会跳回来吗!

网友:
换一个新的不就OK了,你不会没有吧?

网友:
换一个温度传感器试试

网友:
可能是哪个元件在锅热了后对这个原件造成的影响,那就是这个元件的热稳定性问题,找到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