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长虹液晶电视LT32710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8-07-07):
前两天高温,空调卖的哗哗响,结果一场大雨浇灭了 。今天一个客户抱来一台长虹LT32710液晶电视,说停电后再开不了机了,但蓝灯一直亮,按待机键没反应。遥控没反应。打开测试电源板电压,只有5V待机电压,其它电压开机瞬间就下去了,没法测试啊,就把待机电压5V和CNS2第一脚短接,让它成高电平状态。接法如图1。之后开机测电压24V和5.2V也正常。PFC电压410V也正常啊。

看来主板问题,按待机键同时测量CNS2第一脚时一点反应都没有。152脚也是一样。5VSB就是给MCU供电的。查MCU电压U11117输出+3.3正常,给MCU31.43.58.67.84.112.140.141.142.150.153脚供电。还有个U2MP2359是个6个脚的降压器,输出1.2V给153脚供电,也正常。晶振两脚1.21V和1.25V,83脚复位为低电平,74.75脚是总线控制为3.3V,3.15V。无语了 ,没招了: @ 。难道程序?? 先给客户说下可能要到下午才能修好,先回去,修好了给你电话,可能在200多元收费。客户答应后就走了。

支开客户大胆修,你懂得 如图4,4-5脚用摄子在关机时短路不要移开同时开机,再按待机键,奇迹出现了,蓝灯开始闪烁了,像人民币在眼一闪一闪的 。然后开机了,哈哈!!费了这么大功夫原来是程序乱了。开机一会别关机,程序已回到出厂默认状态了。懒得进工厂调示了,直接装上测试。收费棕灰棕。

图1

图1

图4

图4

网友A:
短接的这是什么元件老师?

网友:
谢谢分享案例,加分鼓励

网友:
虽然开机了。楼主说一说是什么原因?

网友:
  文章写的好,让人一看就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的这是什么元件老师?

存储器,看来你不是搞这行的。这个元件基本都是天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