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件] 这叫什么?

楼主(2018-07-07):
请问各位老大这个叫什么是什么型号。有什么重要参数吗?

网友:
12A 600v 场效应管

网友:
12A 600v 场效应管正确

网友:
问问题之前先百度一下...

网友:
这个大黑豆引脚GDS

网友:
12A600V可控硅

网友:
场效应管

网友:
这个不认识?

网友:
是场效应管,开关电源里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