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高空调内机风机不转圈

楼主(2018-07-07):
内机风机不转圈,拔电用手波风桶转的很快,插电开机风筒不转电机嗡嗡,拨风筒很吃力转不动。换电机后发现倒转(往回吸转的正常)换方向反线头转几圈后和旧电机一样,每次开机都只能转几圈,这到底怎么回事,主板1.2uf电容实测1.1uf也没问题啊。谁遇见过?

楼主:
问题可能找到了,拿万能板试内风机转圈但是用手能捏住,至于那个新电机可能是我接错线了。

网友:
原来那个启动绕组开路,换个新的又把启动和运转绕组接反了,就这效果。

网友A:
直流电机需要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机需要电容吗

谁吿数你是直流电机?

网友:
上面不是有三根线吗?阻值最小接电源,阻值最大的是接电容。

网友:
是不是过零信号不正常啊?

楼主:
已经好了 确实是反错线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怪用户都找售后    现在师傅都是瞎搞的      连线都不会接

呵呵  每个空调都不一样 你能确定你买万能电机一下就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