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 请教一个冰箱问题

楼主(2018-07-10):
家里买的海尔的新冰箱冷藏室温度设定为4度,偶尔会自己跳到0度再升起来,是怎么回事呢?按说应该不会低于4度啊?冷冻室零下18度一直保持的很好,冷藏室每天都要降下温度再回来,是电脑板有问题吗?

网友:
没毛病吧。

看冷冻先从哪里开始,压缩机先给冷冻室补温度的时候,上面的冷藏就要多休息一会。看电脑执行的时序。

楼主:
之前因为冷冻问题换过一次机,但那个冷藏室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楼主:
是对开门的冰箱,写的什么双变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对开门的冰箱,写的什么双变频。

既然是新机,在这里问啥,直接找售后就是。

网友B:
是不是冷藏那边每天开门太频繁了,所以要有个过程啊,温度达不到设定温度,才升高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新机,在这里问啥,直接找售后就是。

售后半天说不出来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冷藏那边每天开门太频繁了,所以要有个过程啊,温度达不到设定温度,才升高的呀 ...

升高我倒不管了,是降低啊。

网友(2019-07-17):
没有太大问题,冰箱温控没有酒柜那样精准,不过对于变频机来讲,4度温差有点大了,如果纠结可以检查下温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