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5P柜机加液求助
关闭

楼主(2018-07-11):
一台海尔5P柜机,型号是RFC-13WD不制冷,在不开机情况下,在加液口接上压力表,压力几乎为0,打开压力表有气体排出,于是开始加R22制冷液,当加到0.35MPa时,粗管有冷凝水,细管无冷凝水,内机吹冷风,外机吹热风,继续加液,准备加到0.45MPa,但压力不升,加了一会儿粗管结霜,压力反而下降到0.2MPa,内机无冷风,外机无热风,再加也没变化,。是不是加多了?

楼主:
请大伙帮助一下,这种柜机我修少,验不足,正常家用1.5P机加液时,先是细管结霜,然后细管霜化掉开始结露,最后粗管也结露,压力到达0.45,加液结束。请问5P柜机加液过程中粗细管结露情况以及压力是不是不一样

网友:
你的描述太乱

网友:
压力几乎为0,加进去就不怕又为0

网友:
你给他大洗

网友:
检查内机蒸发器是否太脏,管路是否有瘪的,过滤器,毛细管堵塞

网友:
电流没增加?

网友:
家查一下蒸发器是不是堵了啊

网友:
电流检查没

楼主:
谢谢大家,明天去查一下。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内机蒸发器太脏

网友:
2次截流

网友:
大家所提供的答案是【制冷系统堵了】。笔者的题目一开始就是错误,到后面接连着错误。
在制冷系统正常时,充注制冷剂也不要只进液,要间断性加注,只进液会损坏压缩机,液体进入压缩机会将压缩机的油带走进入系统,压缩机缺油后是什么概念,这点我们大家应该清楚。
充制冷剂时压缩机一定要挂上电流卡表,监视压缩机的电流走向。
你这样充制冷剂会把压缩机加爆了的,千万不要这样干,会造成损失的,注意安全。

网友:
应该是堵了

楼主:
我明天先去看一下蒸发器脏不脏,因为空调安装在服装厂里。

网友:
内机蒸发器背面脏了嘛。

网友:
停机20分钟 后 在开机,要是正常了  那就是系统含水分太多 冰堵了 。

或者系统有杂质,把毛细管堵了 ,检查过滤器和毛细管

在看看管子有没有压扁的地方 。。。。

网友:
蒸发器脏了吧

网友:
服装厂的空调内机易脏,洗洗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