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55m-ds2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无法再触发!

楼主(2018-07-11):
顾客拿来说风扇转一下就停,确认后查各供电都不短路,问客户说最近电脑声音时有时无,最后没声了,怀疑声卡,拆下声卡芯片后,能开机了,但进系统后突然掉电,又风扇转一下就停,不能触发,只有把掉电源再插上才能触发,请问师傅们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查?声卡网卡芯片都取下来了

网友A:
检测io是不是挂了,芯片好像烧黑了
还烧了一大片?

网友:
看样子是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io是不是挂了,芯片好像烧黑了
还烧了一大片?

谢谢回复,我试试

网友B:
换个电源试试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源试试先

电源换了还是老样子

楼主:
IO更换失败,还掉点,主板吧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