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水是从哪里来的?

楼主(2018-07-11):
接水盘,内热交都不脏,排水管有水流出来,就这里滴水,有没有师傅碰到过这情况,求指点!

网友A:
格力机吧,通病,漏水头疼

网友:
这问题比较严重,估计换掉外壳就能解决

网友B:
蒸发器边上的海绵哪里来的

网友:
会不会是冷凝水

网友:
什么也别说,先把屁股洗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蒸发器边上的海绵哪里来的

我粘的,试试能不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力机吧,通病,漏水头疼

格力幸福岛

网友:
黄河之水天上来,空调之水就没教过

网友:
漏水明显就可以拆开观察一下就明白哪里问题了,有些是接盘塑料边缘变形与蒸发器两头的塑料间隙引起的漏水,用那海棉堑入间隙中压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