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变频空调E6故障

楼主(2018-07-11):
格力王者风尚直流变频,用了8年了,已过保,开机后外机不启动,拆开外机挡板发现所有指示灯都不亮。继续拆……拆下外机主板后发现top243yn芯片烧黑,更换后外机可以启动,但是2到3分钟就停了,所有指示灯又不亮了。断电后又可以开2到3分钟,然后又停。请教各位大师,是不是top243芯片保护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A:
重新跟换电源芯片

网友:
开关电源没共振,主要查这块

网友B:
你是什么原因坏的都不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什么原因坏的都不分析

毕竟用了这么久,以为是元件老化,不中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打算用万用表。

电路板上打了一层胶,绝缘的,必须剔除才能测,用万用表用的烦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跟换电源芯片

我觉得应该不是电源芯片的问题

网友:
查C脚反馈等问题

网友D:
反馈,尖峰吸收,滤波,这些都要用表测量才可以,你这单换个块子拆拆装装反而增加了工作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馈,尖峰吸收,滤波,这些都要用表测量才可以,你这单换个块子拆拆装装反而增加了工作量。 ...

是啊,麻烦,只能慢慢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