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下RE8702 的作用

楼主(2018-07-12):
帮忙分析下汽车电路图

网友:
这个清晰度你敢盯着看不?

网友:
好像是个固态继电器之类的转换原件啊,我猜的!

网友:
   图中有 4 个 , 唯独 R E 8702 电磁线圈并联一个电容 !
        有了这个电容 ,因其 两端电压不能突变 ,
         使得 R E 8702 在得电(充电)与断电(放电)一段时间后 , 触点才会发生转换 ,不同于其它
           3 个 。

楼主(2018-08-21):
谢谢各位的回复!图片不清晰是上传至论坛的时候不清晰!不是手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