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电饭煲mb一fd40h不开机

楼主(2018-07-12):
客户送过来通电没反应,拆开发现继电器外壳爆开,5Ⅴ电压只有1V多,拆除继电器,更换5V形成三极管D667后5V正常了!现现通电没反应,指示灯不亮!按键也不起作用,死机状态!!!该咋修??

网友A:
测一下芯片的电压和看看晶振有没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芯片的电压和看看晶振有没工作

没有该芯片的电压资料!晶振两脚电压一样

网友B:
听听刚插电时蜂鸣器是否有响。若无,确认晶振没问题,发光二极管没漏电,按键没漏电。则芯片坏的可能性极高

网友:
芯片挂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听刚插电时蜂鸣器是否有响。若无,确认晶振没问题,发光二极管没漏电,按键没漏电。则芯片坏的可能性极高 ...

我很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听刚插电时蜂鸣器是否有响。若无,确认晶振没问题,发光二极管没漏电,按键没漏电。则芯片坏的可能性极高 ...

思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听刚插电时蜂鸣器是否有响。若无,确认晶振没问题,发光二极管没漏电,按键没漏电。则芯片坏的可能性极高 ...

没有蜂吗器,发光二极管用万用表都能点亮!按键活动性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该芯片的电压资料!晶振两脚电压一样

晶振两脚电压一样,明显晶振工作不正常,应该有零点几伏压差。

网友:
  十有八九的是C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