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汽车充电器没输出求助!

楼主(2018-07-13):
电动汽车的充电器,原本是整流桥和保险损坏,换上去了一开灯闪一下,也没电压输出,是不是原本就这样的?一个灯也不亮,是不是要插到电瓶才会亮的?难道是他电瓶有问题?有哪位师傅修过类似的吗?求教

网友:
这个真没修过,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打嗝保護了,不會就慢慢找
找到了你就永生都記得住

网友:
也许没有这么简单

网友A:
不接电瓶是没有输出的。

网友:
保险管损坏可是有原因的,如果是爆了需要查明原因再换保险管。否则会故障扩大的。正常烧坏换新一般不会又问题,接上负载看看再说。

网友:
交流保险不会无故损坏,进一步检查,充电器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电路正常直接输出;另外一种是需要负载反馈才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接电瓶是没有输出的。

接了也没,而且灯到底空载的时候会不会亮呢?拿什么做负载呢?又没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连接电池才能工作的

客户拿回去接了也没工作,就怕电瓶有什么问题还是什么的